楼主(2010-04-22):
买了个普通的螺纹节能灯和灯头,灯头差的要命,铜皮薄的很,但是反正能用就装上了。灯开亮了没什么问题,就是关掉了灯老是一闪一闪的,夜里怪吓人的。
本人不是电工,一点小事去麻烦人家不大好意思,所以自己装装了。
麻烦各位老师傅帮忙解释下。

网友A:
有可能是零和火线接反的原因。查一下开关内的线是否是火线?

网友B:
开关可能控制的是N线,换成火线。

楼主:
哦,原来这样啊,我看都没看,把家里电闸一断开就接上了

网友C:
可能控零线了

网友D:
可能开关接在零线上了

网友E:
是不是开关带有显示的夜光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开关可能控制的是N线,换成火线。
绝对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开关带有显示的夜光灯。

好像是的

楼主:
开关控制改火线就不会了,问了下我小姨夫(他是电工),他说改了也没用(他试过),可能是节能灯内部有电子镇流器的缘故

网友G:
可能是开关接在“N“线上了  换一下试试

网友H:
把开关控制的线路改到火线上去。你小姨夫说的一定对么?电子镇流器不可能长时间提供电源的。如果把火线断了还发光的话,把N线也断掉,看它还亮不亮。
镇流器本身带有线圈,断电后,线圈可以存储一部分电能,但火线切断后,电能将迅速释放掉。不会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I(2010-05-24):
开关控制的是N线

网友J:
1。开关控制火
2。用不带指示的开关

网友K:
除了这些,会不会有感应电?

网友K:
这样一闪一闪浪费电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