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2):
大家好,我现在想用CPU226 AC通过USS点对点通讯控制变频器MM440(单相220V),如启停、参数读写等。参数设置好后,P700=5、P1000=5、P2010=6、P2011=11,使用USS协议库命令调试,返回故障信号1即驱动器无应答。 后来也问了公司同事,同事说变频器串口是坏的。

 现在我想请问当其串口坏掉了后,是否可以通过其它什么、比如变频器组件替代它,从而实现USS控制呢。

网友A:
输入的端口板能拆下来,换一个新的,但估计不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