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2):
变频器报警是ps故障,内部电源故障。现在怎么量的输出电压10v 和24v 测量时,要把使能给上吗?这个报警应该怎么处理?变频器是CT公司的

网友A:
变频器的操作面板的显示屏还能报故障,说明开关电源基本上正常。如要测量10V和24V输出,也比较方便。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如X1、COM或FWD、COM端子,开路电压即为24V(一般端子控制电路是24V)。另外,10V电压也可以在端子上测量到,如VRF、GND之间,是外接调速电位器的供水端子,也能测到10V电压。
内部电源故障,可能为开关变压器次级级绕组整流输出的电压值,某路异常,或检测此电压的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导致故障报警。问题可能出在电压采样(电阻网络)或IC损坏上。
需要细心找出这部分电路,检查其是否存在故障状态。也不排除CPU的+5V供电不良,为CPU所检测,故而示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