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2):
小第刚学习PLC,三菱PLC在程序传输过程中,波特率设置应该是多少,为什么,我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FX2N V2.01版本以下机种,包括FX1N,FX1S,请设定在9600
FX2N V2.01以上版本机种,请设定在19200
FX3U,FX3G,请自由设定。

网友B:
用9600的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