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开关变压器

楼主(2010-04-22):
有两个变频器上的开关变压器坏了,谁帮忙给修修?或推荐一个修开关变压器的地方

网友A:
找厂家维修比较可靠

楼主:
谢谢sddyzyd师傅,我的变频器太老了,不知厂家能不能找到配件,这两个变频器还不是一个厂家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开关变压器是不容易损坏的,要是绕组烧了,可以把磁芯用硝基稀料泡开后取下,然后依次拆开各个绕组重新绕线并做好绝缘处理。要是磁芯破损的话,只有找到合适的磁芯更换后才行。

楼主:
kxh0302001师傅可以帮我修下吗(有偿维修),本人没有材料,也不会修QQ869908919

楼主:
开关变压器一个是进水把初级绕组烧断了,一个是怀疑匝间短路

网友C:
我们维修脉冲变压器
我们可代为重绕脉冲变压器,电话:15990335969 QQ492261634

网友D(2016-01-29):
我们维修脉冲变压器
我们可代为重绕脉冲变压器,电话:15990335969 QQ492261634 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最初我电机损坏了 他说他能改编码器信息能帮我修好,我就相信他了 结果哪知道让我付了钱以后就发了一个其他设备的编码器信息给我 让我写进去 结果根本没有办法用 实际上他根本就不会改,害得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让我用支付宝付 不走淘宝正常支付 后来我想想 看来是一开始就计划好了的,所以大家请一定要留意这个人。不要被他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