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2):
变频器由交-直-交构成,那怎么计算直流侧的电压?在接电抗器的线时怎么选择线的粗细?跟变频器输出端的线一样粗行吗?谢谢!

网友A:
直流侧的电压是交流线电压的1.414倍。直流侧电流是交流线电流的1.22倍。按此计算直流母线接线的线径(当然要考虑其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侧的电压是交流线电压的1.414倍。直流侧电流是交流线电流的1.22倍。按此计算直流母线接线的线径(当然要考虑其裕量)
您说的直流侧电流是交流线电流的1.22倍,那这个交流线电流是指进线电流还是变频器出线的额定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直流侧电流是交流线电流的1.22倍,那这个交流线电流是指进线电流还是变频器出线的额定电流?
指的是输入侧的,他决定直流母线的电压。如果是输出侧改变直流母线的电压,那一定是在发电状态。电动状态时,输入侧电压决定直流母线电压。

楼主:
指的是输入侧的,他决定直流母线的电压。如果是输出侧改变直流母线的电压,那一定是在发电状态。电动状态时,输入侧电压决定直流母线电压。

如果是指的输入侧的电流的话,那这样算起来,直流侧的电流大小应该跟输出侧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指的输入侧的电流的话,那这样算起来,直流侧的电流大小应该跟输出侧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不会吧,应该是输入侧电流和输出测电流差不多,输出侧电流略小于输入侧。中间回路的电流要大于交流侧。这才符合原理呢。别忘了,输出侧的和输入侧的电流是某一相的线电流,而直流母线的电流是三相线电流的合成。在这里,“基尔霍夫定律”同样适用的。即对于某一个节点电流,流入等于流出。

楼主:
我传了半天照片没传上去,不怎么怎么传,我这块正好有一个富士FRN75G11S-4CX变频器的参数铭牌,我原样给你抄上去。TYPE:FRN75G11S-4CX . SOURCE:3PH 380-440V/50HZ 380V-480V/60HZ 134A  OUTPUT 3PH 380-460V 0.1-400HZ  114KVA 150A 150% 1min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到输入电流是134A,输出电流是150A.

网友B:
OUTPUT 3PH 380-460V 0.1-400HZ  114KVA 150A 150% 1min
这句是说:最大输出电流150A,而不是额定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PUT 3PH 380-460V 0.1-400HZ  114KVA 150A 150% 1min
这句是说:最大输出电流150A,而不是额定输出电流
这个回答可以完全确定是错误的!75KW变频器额定电流肯定是150哇!

网友A:
这种指标对吗?输入的电流小,输出的电流大,输入的电压和输出的电压都一样。这...;^_^,能量不守恒了?而且非但装置没损耗也罢了,这么还能自己“制造”出更多的电流呢?

有意思。

除非是输入的电压高,输出的电压低,这样解释还差不多。比如,输入是480V,输出是380V,这样讲,电流有可能差不多了。^_^

楼主:
咋传照片呀?我把名牌传上去你们看看

楼主:
变频器铭牌照片
照片

楼主:
我传了照片 但是帖子里没有显示!

网友A:
哦,并不是说你所描述的有问题,而是说铭牌这么标注有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