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莱尔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2):
    德莱尔DV1000-15KW,无显示,换3842后没有解决。后检查到开关管的G极R63和DZ05,两个元件并联用的,该稳压二极管断路,因不知道其型号直接用18V的稳压管代用,送电后显示器有背景显示但是没有显示文字,检查到T501(贴片三极管),该管烧毁,用风枪拆下后看不了什么型号,但是它的元件号是T,其他的是D,加上它是用到三个脚的所以考虑应该是三端稳压这类的,所以用431直接代用。。。。送电后显示正常,运行正常。。。。。

网友A:
高手。。。学习。
是T431基准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