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绝对位置编码器

楼主(2010-04-22):
请求那位大侠给个300或200与绝对位置编码器控制的PLC程序实例
感激涕零啊

网友A:
如果对绝对值编码器不熟悉,可选4--20mA输出的绝对值,定的时候可以预先要求4mA对应值与20mA对应值,连接模拟量接口,这样的程序就很简单了(线性比例对应),而且,西门子200的SSI与profibus-DP的绝对值都不好接,选4--20mA型的绝对值是最方便的。

网友B:
300的话对绝对值编码器有相应的模块338去接线
当然你也可以用变送器来解编码器
这是个线性的关系
就是一个除法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