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2):
FX1N  PLC与海泰克 PWS5610S人机通信不上(利用FX编程口与人机COM1)。传输设置都没有错,各位高手支招啊

网友A:
电缆检查过没有。
PLC侧没什么可设置的。
主要是检查触摸屏侧参数。再仔细核对一下通讯参数。

楼主:
通信电缆是自己做的,跟椐网上的连接方式连线,

网友B:
呵呵;先换条电缆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