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2):
现在我有个100/5A的电流互感器,想用他来测量30KW电机的电流,我把这个互感器输出的0-5A电流,接到一个电流变送器上输出4-20MA电流。问题是:电流变送器可接受的电流是0-5A,如果电机启动时电流很大超过100A,那么互感器输出的电流就大于5A,这样就超出了变送器的可接受电流的范围,会不会烧坏电流变送器?

网友A:
无所谓的,看功率而已

网友B:
怕烧坏电流变送器,可在启动电机时间短接电流互感器成,运转正常再打开!

网友C:
3楼的正解

网友D:
一般厂商都会考虑到启动电流。瞬间启动,烧坏的可能性并不会太大,但测量原件的容量,一般要是被测原件的2倍左右。一方面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也是防止超载时超程。

网友E:
不可能去短接的啊?每次都这样不很烦啊?

网友F:
在电机的启动接触器并个时间继电器,用时间继电器去,短接、、、、、、、、、

网友G:
你搞个电路不就行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在电机的启动接触器并个时间继电器,用时间继电器去,短接、、、、、、、、、

那启动了 怎么办  还短接着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在电机的启动接触器并个时间继电器,用时间继电器去,短接、、、、、、、、、

那启动了 怎么办  还短接着吗
哎呀,用得电延时断开的继电器啊

网友I:
瞬间启动烧坏的可能性并不会太大

网友J:
用个中间继电器,线圈并在启动接触器的线圈,用其常开触头将电流互感器短接不就OK了?当启动的时候,启动接触器线圈得电,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也同时得电,其常开触头闭合,短接电流互感器两端,当电机转入运行时,启动接触器失电,中间继电器也跟着失电,其常开触头断开,电流互感器释放,电流正常显示。。

网友K:
不会烧坏吧

网友L(2010-05-24):
互感器过流能力较强,瞬间过流根本没一点问题

网友M(2011-02-19):
七楼正解。。。。

网友N:
倾向于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O:
对用时间继电器很感兴趣

网友P:
不用短接的。直接使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在电机的启动接触器并个时间继电器,用时间继电器去,短接、、、、、、、、、

不可取!你有没有考虑过瞬间开路?
一般电气都有考虑短时过载,这方面建议你还是咨询专业的变送器厂家,或者向他们提出你的要求。这种问题在这里就是得到了大家都认可的答案,你敢按照这样去做吗?!

网友R:
还是小心好  瞬间不会烧坏 也会影响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