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2):
做一个比例阀调节液压油缸回油的速度,油缸下降时通过机械连件接一个绝对编码器
用绝对位置编码器 通过位移差求的下降的平均速度,与给定的速度比较,然后PID调节比例阀
用S7 300 处理
用FB41做PID ,那些参数怎么去和阀以及编码器对应呢

网友A:
给定速度当设定值SP,编码器位移除以时间得到的速度为输入.PID输出控制阀.
先只带P参数调.

网友B:
用编码器,来做pid 调节;不明白;本人只用pid 调节过阀门,频率,加热等控制。看到你这个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