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2):
我要用plc控制两个电磁阀,是制冷机组实现制冷或制热。是这样的我用制冷机组控制一个水箱得水温,刚开始实际温度与设定值相差较远时以较快的速度制冷或制热,当温差小于一定值时,采用使两个电磁阀(一个实现制冷,一个实现制热控制)频繁启动停止 要怎么弄?必须用PID控制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PID 自整定调节 是最好的控制方式. 频繁启动停止.那你就用固态继电器做中继.

既然是制冷和加热都要启用.那么你的PID调节就涉及到 正动作 和逆动作两种控制方式了.不然达不到你的要求...!

还有.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B:
是的啊!用PID控制会很好的!

网友C:
没有说是必须的,而是看看你要求的精度。不用PID进行实时校正温度,除非你的经验特丰富知道电磁阀开和关时间,水箱水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