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3):
我在用ADDL指令时遇到了以下问题:

在加数寄存器DM2中赋1,被加数寄存器DM1的值就变成了10000

如果把被加数DM1赋0,加数DM2也跟着变成了0

这是为什么?

我想实现ADDL在每一个脉冲过来时,DM1中的数值+1

网友A:
用加 1 指令是吧? ADDL 是BCD 32位加法指令.

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的指令使用错误造成的.  你用BCD 指令做加一指令吧.

网友B:
ADDL = ADD LONG

LONG的数据类型占用32位,也就是2个DM。

你出现地址重叠了~

网友C:
同意,你把地址拉开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