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3):
图中R254是我所有动作都完成的一个信号,因为某些关系,他必须是锁住的状态,就是所有动作完成以后必须锁住R254,然后我想通过R254完成信号去做一次移位动作,把DT10000先移到DT10001,然后再把K0移到DT10000。
但是问题就来了,假设DT10000=1,DT10001=1,那做一次移位以后是DT10000=0,DT10001=1,问题就在于R254是锁住的状态所以最终都等于1,DT10000=1,DT10001=1。
所以R254有没办法与移位之间做一些处理,让他只触发一次?
请教了!

网友A:
这样方便看些

网友A:
这样应该可以.....

没有用过FP-X60T的的PLC。所以无法做实验。传送指令前面的信号应该用脉冲。

网友A:
上面的P0 MV该改为FO 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