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3):
复位电路可以使用简单的阻容复位,这个电路成本低廉,但不能保证任何情况下均能产生稳定可靠的复位信号,因此在ARM嵌入式系统中应选用专门的复位芯片。下图为网上流行的ARM复位电路,在此需要纠正一个错误的接法。
复位电路原理:该系统复位电路采用手动复位方式,采用一个复位芯片SP708S、一个按键、三个10KΩ电阻和两个三态门实现复位电路,通过RESET引脚和TRST引脚分别实现对ARM外围电路的复位和JTAG复位,采用复位芯片SP708S和三态门可提高复位信号的稳定性。ARM处理器的复位信号是低电平有效,R2、R3分别是两个上拉电阻,当系统没有复位时保持高电平;一旦按键按下SP708S芯片的RESET端输出低电平信号,两个三态门分别有效,而三态门的输入端接地,因此输出端输出低电平信号使系统实现复位功能。但是根据实际的工程项目测试该复位电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原因在于:复位芯片的7脚有一个下拉电阻R?,一直使两个三态门处于使能状态,则ARM系统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正确ARM复位电路如下图所示:

上海比约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jock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