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3):
我有个214cpu下载程序的时系统块通讯速率设定为187.5k,但我现在要清除cpu不了,原因是软件通讯的时候没有这段通讯速率。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原装电缆修改或者使用Step7 Micro安装盘内的Winpot(好像是这个)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B:
呵呵,看来不用原装电缆有时还真不方便呀.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来不用原装电缆有时还真不方便呀.呵呵
西门子讨厌就在这里了,要实现某些功能,你就必须得要用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