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3):
空气绝缘干式变压器的使用与维护

  以空气为绝缘介质的干式变压器,除个别产品系列外,多数系列承受冲击电压的能力较油浸式差,故其使用条件一般限于不与架空线路直接连接的户内,因此不会受到大气过电压的直接影响,否则应加特殊防雷保护,使大气过电压幅值不超过工频试验电压幅值。

  干式变压器从制造到投入运行的时间不能相隔太长,以免绝缘受潮,更不能遭受雨淋,否则需重新干燥处理。

  干式变压器器身的检修、绕组分接头的切换,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打开变压器的外壳进行。观察、监视变压器的运行状态也十分方便。安装时,在变压器和安装基础之间设置一层橡胶垫,可以减少变压器的振动和噪声。

  浇注式干式变压器的使用与维护

  浇注式干式变压器的特点

  (1)绕组用铜线绕制,通过玻璃纤维,加强在真空下环氧树脂浇注的薄绝缘结构。

  (2)F级绝缘,带自动温控系统,采用强迫风冷,可使额定容量增加50%。

  浇注式干式变压器投入运行后的检查

  (1)有无异常声音、振动。

  (2)有无由于局部过热、有害气体腐蚀等使绝缘表面出现爬电痕迹和炭化现象等造成的变色。

  (3)变压器所在房屋或柜内的温度是否特别高,其通风、换气是否正常,变压器的风冷装置是否正常运转。

  浇注式干式变压器的定期检查

  (1)投运后2~3个月进行1次检查,以后每年进行1次检查。

  (2)检查浇注型绕组和相间连接线有无积尘,有无龟裂、变色、放电等现象,绝缘电阻是否正常。

  (3)检查铁芯风道有无灰尘、异物堵塞,有无生锈或腐蚀等现象。

  (4)检查调压分接开关触点有无过热变色、接触不良或锈蚀等现象。

  (5)检查绕组压紧装置是否松动。

  (6)检查指针式温度计等仪表和保护装置动作是否正常。

  (7)检查冷却装置包括电动机、风扇轴承是否良好。

  链接

  干式变压器的种类

  根据结构不同,干式变压器可分为开启式、封闭式和浇注式。

  (1)开启式。开启式是常用的型式,其器身与空气直接接触,适用于比较干燥而洁净的室内环境(环境温度20摄氏度时,相对湿度不超过80%),一般有空气冷和风冷2种冷却方式。

  (2)封闭式。器身处在封闭的外壳内,与外部空气不直接接触,可用于较为恶劣的环境中。由于密封、散热条件差,主要用于矿山等场所。封闭式也可充0.2~0.3兆帕的六氟化硫气体,并加以强迫循环,则变压器的绝缘和散热能力与油浸式相同,适用于高电压等级的用户。

  (3)浇注式。浇注环氧树脂或其他树脂作为主绝缘,结构简单、体积小,适用于较小容量的用户。

  干式变压器的特点

  由于空气的绝缘程度和散热性能都比油差,以空气作绝缘的干式变压器有效材料消耗比油浸式的多,所以,只在地下铁道、高层建筑物、车间内部或电站等防火要求较高的场所才使用干式变压器。

  以空气作绝缘的干式变压器承受冲击电压的能力较油浸式差。干式变压器绕组绝缘采用A,E,B,F,H,C耐热等级,其温度限值分别为60,75,80,100,125,150摄氏度(均为电阻法测量值)。铁芯表面和结构零件表面,不得超过所接触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升(用温度计法测量)。由于器身暴露在空气中,绕组浸渍处理非常重要,绕组除浸绝缘漆外,还要涂防潮覆盖漆。

网友A:
有用,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