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3):
低压三相异步电动机在线保养内容,以及多长时间下线保养。

网友A:
一般三相异步电机,保养无法就是,等不能正常使用了,才“保养“

网友B:
一般三相异步电机三月一小保,半年一大保

网友C:
定期给轴承加油,线圈吹灰等

网友D:
楼上两位能做得到吗?我们这是坏了才修。

网友E:
看应用环境,一般要定时维修加油,听声音。一年为一周期。

网友F:
坏了再修!平时注意下轴承的声音,有异响的话,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