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cpu 314-2DP

楼主(2010-04-23):
请教各位大侠
cpu 314-2DP 中自带的AI5 AQ2 DI8 模块  和自己加上去的模拟量数字量模块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还有 317-2DP  组态后  框架 4 和5   那个 计数和位置 有何用处  是对于AI5 AQ2 来用的吗 还是其他的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了啊   应该都是对314 2dp提问吧  怎么317搞出来了
6ES7 314-6CF02-0AB0
Work memory 64KB;
0.1ms/1000 instructions;
DI24/DO16;
AI5/AO2 integrated;
4 pulse outputs (2.5kHz);
4 channel counting and measuring with incremental encoders 24V (60kHz);
integrated positioning function; MPI+ DP connector (DP master or DP slave);
multi-tier configuration up to 31 modules;
send and receive capability for direct data exchange;
constant bus cycle time; routing; S7 Communication (loadable FBs/FCs);
48 KB 工作内存;0.1 ms/1000 条指令;
DI24/DO16;
集成有 AI5/AO2;
4 路脉冲输出(2.5 kHz);
4 通道计数与测量增量型编码器 24 V (60 kHz);
集成有定位功能;MPI+ DP 连接器(DP 主站或 DP 从站);
多排最多可组态 31 个模块;
用于直接数据交换的发送和接收功能;
恒定总线循环时间;
路由;
S7 通讯(可加载的 FB/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