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3):
各位好!
    现有两台SEW变频器总是故障报警,故障代码F06,经测量在带负载时变频器输出电压的确很低,(180-210V)如果不接负载则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350V),把这两个变频器的负载接到其他同样的变频器上时一切都正常工作,这两个变频器接正常的负载时也报此故障,所以就排除了负载的问题,但这两个变频器参数跟其他变频器的应该是一样的,还有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故障的产生?
如何去检查排除此故障??

问题二:也是SEW变频器,从高速到低速转换时虽然设定的加减速时间为2S,但通过观察感觉减速太快,几乎是瞬时的由高速变为低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第一次用SEW变频器,还望各位指导!

谢谢!!!

网友A(2011-03-24):
变频器输出测不能用万用表直接测量,需要使用示波器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