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4):
最近有个设备要求两组联机,PLC:FX1n-40;模块:FX1n-485BD,程序一模一样,主从站由触摸屏窗口控制设定,当A为主站,B为从站时,通讯一切正常。但断开电源,重新将B设为主站,A为从站,却不行了。模块等快速闪烁正常,监控A(从站)时发现主站的K2M810一直闪烁,不固定。弄不明白了!

还请高手指点一二为谢!

网友A:
把A和B的模块换过来试试?

网友B:
主从站分别控制的软元件区域是不一样的
主从站更换了,程序里面控制的软元件有没有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