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4):
我厂的风机电机是水冷却电机2700KW4极,电机上部是一个类似水箱的东西,有进水    有出水。最近电机的定子温度有点偏高80度,等到夏天至少也得到100度(气温升高)。想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电机顶部的水在定子里有水管吗,还是只是在顶部有水管啊!

网友A:
如果电机没有超负载的话,应该是冷却管结垢了,清洗一下就OK!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电机没有超负荷,高压10KV电机,4月28日检修想检查一下,但害怕把水管拆坏漏水,还有一点就是电机定子里面有没有毛细水管啊!如果想除垢能介绍一下怎么除吗!用啥药液?小弟非常感激!再次谢谢你!

楼主:
谢谢二楼的师傅,这次检修我们拆开了,里面是冷却器(带网格的那种),在里边是铜管很细,也就是直径1cm的那种管,水垢很多,还有小石块,(我们的没有过滤装置)这次想加装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