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4):
各位大虾!本人刚接触hakko的触摸屏,请问用pc和其通讯是否要设置什么?我试了很久都连接不上。型号是v710c的编程软件是version2.20的。请大虾帮我解答,谢谢了

网友A:
电缆及通讯设置是否对?

网友B:
如果你的PC本身带有COM口,那么基本上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缆及通讯设置是否对?
电缆是新的,可以排除。通讯设置能不能说详细点呢?

网友C:
不需要什么设置 很简单的
电缆是串口的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