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RK空调故障求解

楼主(2010-04-24):
我单位有两台进口york一体化制冷空调,型号是DM150C00A7AAA3,用在电控房(野营房)降温除湿,使用有三年时间。目前出现这样的问题:
1、在运行中,主控板上LED报警灯易报警,报警灯解释为2#压缩机不运行。通过摸索,不断电处理方法:按复位键(1-3次),再用绝缘棒对2#压缩机电源接触器进行强制按下,直到主控板上LED红色故障灯熄灭,转为正常工作状态LED绿色灯松手,空调制冷运行。但运行1-3小时后,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又会人为的重复上面的操作。但这样人为来回的操作就感到很麻烦。设备新的时候没这样的现象,请知道的师傅告知下怎样解决?
2、有一台空调,在制冷运行时,容易引起室内湿度升高,有时室内湿度会达到100%以上。这时空调控制上的检测到温度和室内实际检测到温度不一致,导致空调一直制冷,这时人为让空调停止制冷,进行除湿,室内湿度就会逐渐降低。我初步判断是空调温度传感器有问题,但我一直没找到温度传感器在什么地方,因是进口设备,全是英文说明书,我外文水平有限,看不懂说明书,找稍会英文的人看看,也没看到说明书上有这个介绍。请求知道的朋友告知,谢谢。
3、若有这空调中文的说明书的朋友,发一份给我,我的邮箱:jiandanchuaoren@163.com。在此表示谢谢。

楼主:
没人用这空调吗?看来只有求助York商了。

楼主:
YORK空调此型号遥控器的内部电器照片
谁知道这金铜色是是什么元件?是温度传感器嘛?供三个,有连个型号相同:038A 5288还有一个是004B 5301

楼主:
谁知道这金铜色是是什么元件?是温度传感器嘛?供三个,有连个型号相同:038A 5288还有一个是004B 5301

网友A(2010-07-09):
真不知道,也没有高人进来回答?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将图片再拍清楚点,换个角度,让我能看到印刷电路板上的符号,也许我能帮你判断。

楼主(2010-11-06):
谢谢楼上朋友的关注。我通过使用观察了此york空调的情况,不是此控制板出问题,而是空调长期使用,冷凝器和散热器积尘,平时清洗不彻底造成的。最后我通过使用空调专用清洗剂“涤尘”,用大量的清水清洗。空调使用效果得到良好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