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4-24):
最近装电柜,开多了几个按钮空,现在想把它堵上,请大家帮忙想什么方法做得好看,有一种塑料胶套吧,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A:
直接做几个闷头闷上。还有一种成品的,不知从哪买。

网友B:
"口式塞头"伟哲配线器材有卖.

网友C:
最好还是装盲板堵上好,便于今后安装按钮方便。

网友D:
那个东西,多的是,卖电缆头的 地方就有的卖

网友E:
直接装上按钮,写上“备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个东西,多的是,卖电缆头的 地方就有的卖
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装上按钮,写上“备用”。
就是,就是。

网友G:
如6楼所说,可以作为备用。

网友H:
直接备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直接装上按钮,写上“备用”。
不错的注意,赞成。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备用好
就这么办

网友L:
如果是配电柜那边的话,建议还是堵上的好,做一块小的钣金,打几个螺孔,锁上就行了。

网友M:
装上按钮,写上“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