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4):
哪位高人可以解释分析一下这个输入光藕隔离电路呢?

问题1:为什么用两个1.5千欧的电阻,而不直接用一个3千欧的呢?
问题2:在红色方框内:两个发光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8千欧的电阻和4148二极管呢?这两个元件起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去掉该两个元件电路也可以运行,可以去掉吗?

网友A:
问题2:如楼主所言,去掉并接电阻和二极管,电路也可以运行,但这是有条件的正常运行.在供电电源正负极连接正常,和输入低频率开关信号的前提下,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反向并接1N4148的意义,在于保护光耦不承受反向电压的危害.异常情况下,外部控制电源反接时,经4148形成通路,将反向电压嵌位于0.6V左右.4148在这里起到输入电压嵌位\消减反向电压的保护作用.反向电压输入值达一定幅度后,超过光耦输入侧发光二极管的安全工作区,有可能导致光耦的损坏.4148是为了应对这一异常情况而设的.正常工作时,4148是"闲着不干活的".
并接1.8k电阻的作用:半导体器件的PN结,总有结电容的存在,具有对电荷存储的作用,这使得器件的工作频率变低,响应变慢.并接电阻,提供结电容的电荷泄放通路,可以提高响应速度,在输入高速开关量信号时,才可以看出此电阻的作用,能显著提高器件的反应速度.并接电阻应该还有另一个作用,即是将输入电路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消解异常噪波,提高抗干扰能力.
问题1:将两个电阻换为一个电阻,应该也没有问题,好多成品电路也都是只用一个电阻的.为何要多费劲,用两只电阻呢?可能设计者是出于这种考虑的.如控制引线连接过长,有了电感效应,会有电压尖刺输入,两只电阻为电感补偿电阻,使回路尽量呈现阻性而不是呈现感性.另外,此两只电阻是否也有消解共模信号的作用呢?或者本来设计者愿意将一只电阻分成两只来用,别人也管不着,倒是我们自己想复杂了!
我不是高人,分析得对不对,权作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网友B:
使用三k电阻是一样的。去掉不行,稳压二极管会烧坏的。

楼主:
感谢您的暴强解析,理论性很强,佩服

网友C:
两只1.5k欧姆电阻起分压作用,降低一只电阻时加在电阻两端的电压升高,对电阻的功率要求升高。

二极管的作用不再详说了,无非就是起极性保护作用,防止反向击穿两只发光二极管。

并联的1.8k欧姆的电阻起分流作用,其与两只1.5k欧姆电阻串联后分压提供电流给两只发光二极管供电,其中两只1.5k欧姆的电阻也同时起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