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光耦隔离的问题(附电路图)

楼主(2010-04-24):
哪位高人可以解释分析一下这个输入光藕隔离电路呢?
问题1:为什么用两个1.5千欧的电阻,而不直接用一个3千欧的呢?
问题2:在红色方框内:两个发光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8千欧的电阻和4148二极管呢?
这两个元件起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去掉该两个元件电路也可以运行,可以去掉吗?

网友A:
1:一个叫上拉,一个叫钳位吧。(可能不准确。)
2:R分流,D续流。去掉的话是勉强可以用的。
理论不扎实,仅作参考。

网友B(2010-05-27):
R3分流,D2稳压,R6R7不知道为什么不合并成3K。等高人指点。

网友C:
电路能不能用是关键!

网友D:
可以限流吧

网友E:
1、同功率电阻,2个比1个功率大。
2、两个发光二极管并联一个1.8千欧的电阻和4148二极管的作用是保护发光二极管,抗干扰,防止误触发。

网友F(2011-03-15):
问题一:电阻可以用一个。问题二:R1.8千欧分流,D2稳压。

网友G:
问题1:为什么用两个1.5千欧的电阻,而不直接用一个3千欧的呢?
问题2:在红色方框内:两个发光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8千欧的电阻和4148二极管呢?
1.5千欧电阻是限流用的哦 不能删 因为光耦的输入和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1.6到1.7毫伏,高的话会烧坏光耦的。
至于红色方框内的,有一个发光二极管是光耦里面的 ,可以你还是没看懂电路图。R5和4148是续流用的。

网友H:
1.8k电阻无意义原因发光二极管属电流形器件其工作电流由电路串联电阻决定因为由某一特定电压决定发光管的电流在工程上是难以做到的 二,1N4148加上可防止输入电源反接以致光偶及发光二极管损坏(本人以前用串联的) 三 二只1.5K电阻可合而为一

网友I:
同意楼上的,我认为1N4148是嵌位用的,1.8K电阻是改变动作曲线的。

网友J(2011-09-07):
11楼回答的差不多了。
2个电阻可以用一个。1N4148是为了防止外部接错反向电压烧坏光偶。可以改成全桥
1.8K电阻是在光偶上的电压去掉后提供一个寄生电容的泄放回路。使光偶更快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