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4):
拔码开关控制步进电机,占用PLC输入太多,是不是有个文本编缉器可以代替呀?请各位高手指点,用什么可以代替拔码开关,便宜又好用的?

网友A:
文本显示器,触摸屏。
如信捷文本显示器OP-320a,价格约300元。
如显控触摸屏3.5A的也才500元左右。比拨码开关好用NNNNNNN.....倍。几乎可以节省所有的操作开关。

网友B:
拨码开关可以输入数值,如果是文本那完全可以代替这功能,一个文本还可以输入多组数据

网友C:
文本完全可以代替/

网友D:
文本=最简单便宜的按键式触摸屏

网友E:
如果几组的话还是用文本或专用的PLC显示模块合算;

网友F:
用文本显示器花费不会太大,而且可以输入多组参数,还可以定义输入按钮,可以直接在屏上设置按钮,能省去很多输入点哟。

网友G:
为什么以前要用拔码开关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以前要用拔码开关控制步进电机?
听说朝鲜还有烧煤的汽车,他们为什么不烧油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以前要用拔码开关控制步进电机?
听说朝鲜还有烧煤的汽车,他们为什么不烧油呢?
吴师傅说的很经典。

楼主(2010-11-08):
楼上各位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