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发生器

楼主(2010-04-24):
本人的一个超声波发生器不能正常工作(发生器是北京程成伟业40K的),请教有没有常见的原因(最好能付电路图)

网友A:
楼主的有别于家用的超声波加湿器。根据我修理家用超声波加湿器的体会,如果没有汽雾产生,则原因大致有:1.超声波换能头坏了,2.调节振荡幅度的电位器接触不良(通常有两个,一个就是面板上的调节旋钮,另一个是个微调电位器在电路板上)。3.水位检测电路有问题,致使振荡电路不工作。

网友B:
40K的超声是用来测量空气中的界面的距离或速度的,一般是驱动回路问题多谢,当然首先检查电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