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4):
我在工作中遇到一问题,希望各位能帮我解惑
我们用的赛摩的称重给料机,在模拟量输出到我们的DCS柜子时加了一信号隔离器,现在出现的是,当隔离器输入端输入20MA时输出端只能到16MA(当表串入DCS回路中测量时),不串表,直接看DCS下位程序也只有16MA左右,当甩开DCS柜子时直接量输出又有20MA,甩开隔离器一切正常!补充下:进DCS模块进过2个隔离,一个是秤仪表柜上的(也就是甩开的那个,另就是DCS柜子的输入隔离)
以上的现象说明什么呢, 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不是很明白。隔离器输出没问题,输入多少,输出就是多少!
4-20毫安的信号传输中是不是对什么负载有要求?负载电阻?多大?

网友A:
要看信号来源的说明.很多变送器最大负载能力600欧.
而很多转换电压的负载是250欧.2个串联负载就到了500欧,接近最大能力了.不知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B:
顶一下,有事找我帮您忙

网友C:
顶楼的大哥说的对,补充一下,测试一下你的变送板对秤重传感器的供电是多少,一般在10VDC~15VDC之间。是的话提高一下变送器供电,提高到30VDC,不会损坏的!提高负载能力嘛!

网友D:
啊?4--20MA的信号要3根或4根线吗?2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2010-05-27):
选择进口的隔离器吧
Knick 隔离器方便调节,保证精度

网友F:
两线制的流量计输出4-20MA的电路中也会出现比输出值偏低的情况,隔离上的问题

网友G(2010-06-29):
回路电阻应该在250

网友H:
这个你首先查下前端输出是不是20MA。另外再查下隔离器的精度,看会不会是精度原因,最后你可以询问下隔离器的厂家看它那隔离器的阻抗和带负载能力怎么样。

最后我再问下,你用的是无源隔离器还是有源隔离器,要是用的是无源隔离器的话,那产品工作是从信号上取能量的,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两点 一个是信号的驱动能力弱,另一个就是 你用的无源隔离器压降 功耗太大。

供参考用,我也是做隔离器的厂家 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加我QQ:1153486049 共同探讨

网友I(2013-02-25):
带载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