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4):
大家好,我对变频器也是刚刚入门,想请教各位专业人士:在冲床设备上面使用变频器节能大吗?一般能有多少?冲床的电动机是30KW的,一般金属加工,安装变频器的话是怎么样安装,还需要其他电气元件配套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变频器在冲床能节能多少,这个很难说。但冲床装变频器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节能,而是调速。多用于高速冲床。

楼主:
客户要求看到的是节能效果,有没有哪位做过类似的案例啊,快来指教啊

网友B:
传统的冲床是靠飞轮的势能工作的.用变频器节能不大故障不小.要三思啊.

楼主:
你们做过吗?

网友C:
节能应该不大吧。我想应该考虑扩容使用。一般节能用在风机水泵上比较节能

楼主:
到底有没有人去做过啊?给点建议经验啊,我觉得现在的论坛有点冷清哦

楼主:
大家来多多发表意见嘛

网友D(2010-06-16):
我同意顶楼的,因为我就是生产高速冲床的。

网友E:
变频器实际上不怎么节能,这个和空调一样的,你听哪个说变频器节能的

网友F:
变频器只是启动时可以减少电流的冲击,冲床运行起来时靠的是飞轮的不停旋转。电路还多了不少,维修起来也不方便。

网友G(2011-04-01):
变频器不仅调速平滑,范围大,效率高,启动电流小,运行平稳,而且节能效果明显。因此,交流变频调速已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传统滑差调速、变极调速、直流调速等调速系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冶金、纺织、印染、烟机生产线及楼宇、供水等领域。
三晶变频器在数控车床上成功的应用,也逐渐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
数控车床变频控制系统只是S350众多应用案例其中之一。S350变频器“芯”能强劲,表现自然非凡!作为国内高端变频领先者,其卓越的品质与性能完全可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网友H:
低速冲床几乎没有采用变频器的,从16T到300T都是如此.需要调速的,都是滑差电机,除调速板有毛病外,十年电机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