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5):
西门子420变频器,转速下降一倍,且不能带载,变频器达输出电压只正常值的一半,运转正常,加、减速正常,由于变频器没有操作面板,看不到故障代码,不知何原因?请高人指点。谢谢!huyu12@126.com

网友A:
是不是已经调整为最高输出为25Hz呢?输出电压只有一半,转速只有一半,明显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B:
先找个面板吧;这样是不能断定的;

楼主:
不知哪里有西门子420的操作面板?

网友B:
找SIEMENS代理商;

网友C:
用装置的485串口,连接笔记本电脑,电脑里装Drivemonitor。即可在线阅读和监控装置里面的参数。并且修改它。

另外,装置的输入是三相的吗?如果是,应该测量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输入缺相了?

网友D:
光买这条线,都可以买2,3个面板了

楼主:
是单相220V的,

网友B:
BOP面板,买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光买这条线,都可以买2,3个面板了
不太可能吧?

首先,如果买这条线,好像是190元还是290元我忘记了,并不贵呀。
其次,这条线和一个接口可以继续使用了,专门为了调试。
第三,也可以自己接一个2线的电缆做为480通讯,然后买一个带隔离的485转232的转换器。这个转换器一定要带隔离的,可能要400元左右。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劳永逸的,以后调试设备就方便多了。

当然,如果你不是开发工程师,是设备使用方,那就没必要了,找原制造商技术支持来解决吧。

网友E:
买个BOP面板也花不了多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