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5):
我想知道比如松下PLC的F171(SPDH)之类的指令,里面有初始速度,最高速度,加/减速时间,频率范围,占空比,加/减速段数。
我想知道如何根据各个不同的马达调整一个最佳参数,使得马达运行状态最好。
我现在完全就瞎调,能走就好,请教各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A:
把电机的参数 告诉驱动器。有自学习的 在自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