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PLC数据区,写入数据显示NAN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5):
我现在用触摸屏来修改PLC的VD200数据区,当用触摸屏的数据输入按钮往PLC写入数据时,监控PLC,看到VD200怎么变成NAN的符合,什么意思呢?

楼主:
往别的数据区存数据就行。为什么VD200和VD300就不行,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NAN是无效浮点数.
发生的问题可能是:
1.传输错误,比如高低字(word)格式不对.
2.字或整数传给浮点数(32bits=2words).是不是你的vd800是整数?而"线性标定"里需要浮点数?
3.字或字节被其它地方使用而改变.

网友B:
触摸屏里的数据和200里的数据格式要设置一致

网友C:
估计就是的啦!可以试试哦!

网友D:
可能是数据格式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