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问题

楼主(2010-04-25):
有一个电路,连接元件分别是三菱PLC,断路器,变频器,接触器,三相电机;PLC输出点控制接触器线圈,因为输出点与动力线有干扰,就考虑在接触器前加一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外接24V电源。这样用PLC的输出点控制中间继电器线圈实现隔离。可送电实验时,变频器老出现过电流报警,修改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仍没有好转,一直找不出问题的所在,请高手指点阿。

网友A:
有机械问题吧,试试另一个变频器

网友B:
变频器容量小,或是机械故障。

网友C:
变频器的参数的是否都设置适当了

网友D:
你的控制没问题啊,现在问题主要是在 变频器,变频器,电机、、、这里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不是的,我如果去掉加的中间继电器,由PLC输出点直接控制接触器,运行正常的

网友F:
变频器参数没有设置好

楼主:
电气
不是要是参数没有设置好的话,那为什么不用中间继电器后会好就不再报警了呢。再就是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与加速时i间关系最大,时间太大的话对变频器没损坏吧

网友G:
貌似继电器触点吸合打火产生的干扰吧,变频器前后装接触器似乎都不是那么理想,讲究动作顺序的。直接用PLC控制变频器输出不是更好点

网友H:
我感觉楼主似乎清楚什么问题,既然继电器+进去才出现问题,那么就从继电器入手查找。继电器触点线路上,电源稳定性要确认一下。
另外,变频器运行控制不需要通过切断变频器电源的方法来控制。只要通过变频器本身的控制端子接入到PLC去控制就可以了,这样也许你所描述的那个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网友I:
降低变频器的转矩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J:
变频器后面不应该安装接触器.电机起停直接由变频器控制.

楼主:
就是因为接触器打火引起的干扰。现在就是用一总线控制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要拖动设备左右移动,还加入了抱闸,加接触器也为了抱闸引起的能量回馈到变频器引起报警。

网友K:
变频器的参数的是否都设置适当了,加速时间调整好了吗,机器有没有过载

网友L:
要是变频器没有问题 就是机械部分造成电机堵转了 造成报警

网友D:
应该是外围的问题的,好好检查

网友M:
去掉变频器前的接触器,用断路器通断变频器的三相电源,用中继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