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5):
我们公司是生产大型组合式凹版印刷机的设备厂,控制变压器是380V转220V的,容量为2500VA,请问它的有功功率有多少KW?
用4平方的线,可以了吧?

网友A:
是不是应该还要把额定功率算出后在来乘COSφ

网友B:
一看就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网友C:
2500VA这么大的变压器,你的控制电器有多少,他的功率是2。5KW,一般控制线路用不了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