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计算问题

楼主(2010-04-25):
300中建立DP或者MPI通讯后
使用SFB67或SFB14做数据的读写
请教大侠们  ,用这些块做数据传输地址是怎么计算的
如  W#16#108  对应到硬件的物理地址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中建立DP或者MPI通讯后
使用SFB67或SFB14做数据的读写
请教大侠们  ,用这些块做数据传输地址是怎么计算的
如  W#16#108  对应到硬件的物理地址是怎么计算的

是地址引脚端吗?

组态地址不是显示模块的首地址吗?如果不了解,去读读硬件组态手册!

网友B:
还是要自己去看哦!那样会记的住!

网友C:
硬件组态中标着

网友D:
好久没有来 朋友们五一节快乐.

网友E:
看硬件组态就能找到对应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