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5):
操作票怎么写呀。。什么格式。。我们公司要搞个低压配电保养。。需要写操作票!
  我们公司的结构:有个10K伏的高压配电室  还有低压配电室   高压送电到低压 的变压器   一共有3台  3台变压器可以互联

请问要怎么写  谢谢

网友A:
按停送电操作顺序填写。停电----先低压后高压,送电-----先高压后低压。

网友B:
还有工作负责人,监护人,工作内容等项;
具体格式,我也不清楚。

网友C:
可以看一下电业安全操作规程

网友C:
电工是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看来现在白帽子电工真不少

网友A:
填写操作票人要有资格,并经过单位技术主管受权。不具备填写操作票资格的人不能填写,

网友D:
你们应该有操作票的软件的啊?就是要求按照正常的正确的操作步骤写就可以啦!然后动作的时候按照票的顺序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们应该有操作票的软件的啊?就是要求按照正常的正确的操作步骤写就可以啦!然后动作的时候按照票的顺序做!
7楼比较专业

网友E:
35KV线路状态变换操作

 操作任务:高岙3471线由线路运行状态改为热备用→冷备用→检修状态
顺序                      操 作 项 目 核对
1 跳开高岙3471线线路油开关                        (热备用状态第一步)
2 跳开高岙3471线线路油开关直流操作电源空气开关 (热备用状态第二步,完成)
3 拉开高岙3471线线路隔离开关                      (冷备用状态第一步)
4 拉开高岙3471线线路PT隔离开关                   (冷备用状态第二步)
5 取下高岙3471线线路PT低压侧熔断体              (冷备用状态第三步,完成)
6 合上高岙3471线线路接地刀闸                      (检修状态第一步)
7 在高岙3471线线路油开关操作手柄处和隔离开关操作
手柄处加挂“严禁合闸,有人工作”警告牌各一块  (检修状态第二步)
8 在高岙3471线线路接地刀闸处加挂“已接地”
标志牌一块                                         (检修状态第三步,完成)
9
10
11
12
13

明 1、操作须由二人执行,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2、每一步操作完毕后,由监护人在核对栏上打上“√”号。
3、操作票操作后,应填写日期、时间、操作监护人姓名,保留一星期。

    操作人:                监护人:            操作日期:

网友F:
没有 授权是不能写的,有授权不会写的几乎没有,若不是你的事,你先看看别人怎么写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