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无法启动的问题,急!急!

楼主(2010-04-25):
本人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现在矿上做一个注水系统,额定电压660V,矿上实际电压达到750V,这样变频器老是报过压,无法正常工作,总是断电。
和矿方及变频电机厂家商量后计划采用直接把变频电机接入电网,直接启动,把变频电机作为普通电机使用,不使用变频器,请问在电网压力750V左右能否正常使用,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非常感谢!急

楼主:
矿上电压一直波动特别大,这是个大矿,很多电器都是在这种状况下运行。
所以矿上建议直接运行。
我的电机额定功率50KW,实际负载最大功率40KW。现在很矛盾。
心里没底。

楼主:
如果在这种高压情况下,是不是换变频器也不行?

网友A:
Y 是660V 换成三角型 不就是380V 么? 直接接入380V 的电源不就行了 ?

网友B:
加一组电抗器,可以降点电压,660伏应该允许10%的电网波动阿

网友C(2010-06-24):
引用 网友B:
加一组电抗器,可以降点电压,660伏应该允许10%的电网波动阿
设计一只降压为5%的三相电抗器,串入电源直接启动电机,使电机在720V以下运行,是否可行?如此高的电压,对变频器或电动机,都不利啊。可不可以从供电变压器的负载开关上进行调整?有三个挡位,每挡可升降电压5%。不一定已经调到最低挡位了,一般都是有调节余地的。如能调节,是最可靠最安全的方法了。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D:
如果电压一直都是这么高,还是考虑降压吧;

网友E:
上海睿磊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我们一般收费是整机的10%-30%修好后还有保期,
上海睿磊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祁泽亮:13774360787
qizeliao@163.com
QQ:531005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