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5):
工控机能不能接受传感器信号然后对执行器进行自动控制?

楼主:
需不需要设计接口电路

楼主:
请高手赐教啊,我不是搞这个的是外行,想了解一下

网友A:
需要外接I/O板卡。一般的开关和驱动执行器件的电平和计算机有所不同,所以需要转换。

楼主:
再问一下,普通的PC机可以不?

网友A:
普通的pc可以,但是你选的I/O板卡就需要pci的,或者u口的,因为有的板卡是isa的。如果使用普通的pc要使用好的电源。

网友B(2011-02-22):
普通PC可以  但是一定要PCI 接口的   而且有的还要做预处理  不然电流电压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