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5):
GX Developer无法新建工程,也无法打开工程,按键大多数是灰色的。反复安装了几次,没有勾选监视专用。

〈在线》-《传输设置》也是灰色的。刚接触PLC,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新建工程也是灰色的吗?
那上个截图来看看

网友B:
有一种ghost版本的xp安装后,就是这个样子。换一个操作系统就好了

网友C:
换台电脑装一下,或换个版本在这台电脑上装一下;

楼主:
新建工程不是灰色的,但最后创建不了!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网友D:
换个系统试试

楼主:
换台电脑可以用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