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6):
本公司有一台MZ-1-1000(焊接电源是ZX-1000R)自动埋弧焊机,焊接的焊缝易产生气孔(深孔,表面看上去正常),已经基本排除焊剂  焊丝  等可能产生的问题。现高度怀疑是焊接电,源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手及经验丰富的师傅,焊接电源的什么问题容易引起焊缝产生气孔,有可能是硅整流管不好吗?

网友A:
是硅整流管不好,有部分管烧坏。

网友B:
观察电流、电压表的指针是否稳定,特别是电压表!

通过这两表的变化来分析原因。

通常走丝不稳、小车移动不稳、速度不稳、电流不稳均可产生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焊接电流的大小调节是否符合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