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期中复习(4)

楼主(2010-04-26):
实验四:电动机y→△起动控制
程序1:用经验法编程
程序2:用应用指令编程
plc期中复习(4).rar

网友A:
咋打开没有内容呢?

楼主:
有两个梯形图程序,用鼠标手形点击打开。

网友B:
这里的 第6行,就是 线圈是T0那条接线上
X020是不是写错了呢?
应该是Y020吧?
不然Y020和Y022同时运行6秒后,Y023开始运行同时Y020停1秒,然后Y020和Y023处于运行状态?
这里面的 MOV [H0005,K1Y020]
             MOV [H0008,K1Y020]
             MOV [H0009,K1Y020]
这里的 H代表什么呢?
越详细越好啊,谢谢~!!!!!!

网友C:
这干什么用的啊?让大家学习啊?

楼主:
H代表十六进制,K代表十进制。

楼主:
X20是起动信号,这里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