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6):
请教大家,液压缸上用做超限检测的压力开关,压力超限时,压力开关常闭触电断开,可是压力恢复正常时,压力开关不闭合,怎么回事?

网友A:
更换压力开关。

网友B:
拆下压力开关,看看能不能复位,有的压力开关可以微调的。

网友C:
恩!估计是压力开关的问题啦!检查检查!

网友D:
是否油路堵了,另外压力开关是否需要复位?

网友E:
压力开关是不是复位式的。不是复位式的话,基本上就是压力开关有问题,卡住,堵塞之类的问题。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F:
到使用寿命了,就算能用也不长久了,换成新的得了。要用好一点的,不然又不耐用的。QQ;9751314

网友G:
有可能间隙太大,是不是需要调整?

网友H:
换一个新的压力开关

楼主:
谢谢大家,可能是时间长了,换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