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6):
我是刚学PLC编程的,请教高手,编写控制伺服电机的脉冲程序的方法,最好能有注解的程序,先谢了!

网友A:
请查看编程手册中定位章节,那么完整的程序,附有接线箱图,注释以及基础术语解释。

网友B:
三菱FX系列手册,以及伺服的手册中都有这样的程序例子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