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6):
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型号:GS-2004-a。从远传压力表的来的信号很正常,但控制器输出有很大的延迟,把采样时间设成0.4s还是不好用。
跪求各位大侠:同步性可以通过参数调节么?
有哪位用过这个型号的,请告之是哪个厂家的产品,在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啊!

网友A:
也不清楚。。。帮顶

网友B:
看看PID输出有没有设置了延时吧,一般都是这类型的问题。。跟输入信号无关。。

网友C(2010-05-31):
没见过这个产品

网友D(2010-07-16):
买工业上的东西一定要挑好售后服务好的

网上连是哪家的东东都查不到,这个东西万一出问题都没地方换

都是廉价惹得祸

网友E(2010-09-26):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还没解决,加QQ详述。32750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