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6):
大家好,我是三菱PLC初学者。想向大家请教如何用梯形图实现数据的读取、上传和接受、下发指令指令??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还是看看三菱的指令手册,里面有介绍。

网友B:
呵呵;先从最基础的学起吧;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期望再给予指教
我学习过以三菱PLC为背景的PLC电气控制课程,但是还是不明白如何用梯形图实现下位机PLC从现场设备的数据读取和给上位机上传数据、接收上位机的控制指令并将指令下放给现场设备,达到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处理和控制的问题?

楼主:
谢谢指教。
确实是PLC,尤其三菱的知识相当缺欠。只是,现在急用,所以才冒昧的请教于大家。

网友C:
用rs232的传输线连接PLC,读取、写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