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思考

楼主(2010-04-27):
各位前辈,有一个改装机械电路,请大家帮忙设计下,画个电路图!
部件如下:
  电   机:1个主轴电机,1个液压电机,1个水泵电机(共3个电机)
  气油缸:1个夹紧气缸,1个主轴起动气缸,1个Z向移动油缸。(共3个)

动作顺序:
  停机状态:电机停止,夹紧气缸缩回,夹头松开。
     主轴气缸缩回,主轴电机停止。
     Z向油缸退回至极限位置。
  按下起动开关:
  1  夹紧气缸动作夹紧夹头。
  2  5秒钟后,主轴气缸动作,主轴电机起动。
  3  Z向油缸动作。
  4  Z向油缸挡块顶到限位开关,油缸退回至后方限位开关位置。
  5  主轴停止。
  6  夹头松开。
 注  主轴电机、液压电机、水泵有按下起动开关后一直工作,直到按下急停开关后停止。
      主轴转动由主轴起动气缸控制。

网友A:
没有电磁阀不好做。

楼主:
可以加电磁阀,少什么都可以加,只要用传统电路能达到效果就行!

网友B:
油缸退回去还要限位做什么?保持在那不动?

网友B:
我感觉楼主说的条件好像不能成立,第一次动作后如何启动第二次?请高手解答~!

楼主:
油缸退回顶到限位开关,限位开关控制主轴电机停止,夹头松开呀。

网友C:
只有工作工艺思路搞清晰,而且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控制电路还画不出来?分明就是在 考试

网友D:
主轴电机是一直工作的,8楼又说限位开关控制主轴电机停止,是我理解错了吗?
   如果是改装,可参照原电路;如果没有图纸及实际电路,则是恢复,可参照同类型设备;如果实在无参考,则重新设计,这时必须确认动作过程、和产品的加工特点。

   但楼主,是否对动作过程完全清楚了呢?
   为什么指明要用传统电路?
   还有,无电机功率、未指定电磁阀阀用电磁铁的电压,不好下笔。

   如果是作业或课程设计等,建议先把动作理顺,画出动作流程图等,再来考虑电路实现;并假设电机功率和电磁铁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