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串行接口rs232.422,485在外形,接线上,有什么区别。请师傅们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百度搜一下,比我说的强

网友B:
232是用在台式机上的,笔记本都没有这种口了,老款的笔记本有,不然要用USB转换线。速度比485的慢,具体可以找一下。
               曾母暗沙自动化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C:
485比232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