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输出

楼主(2010-04-27):
请问三菱PLC电源DC24V输出功率是多少啊

网友A:
具体看那种型号。象FX0N的是200ma,FX1N的400ma等。

网友B:
呵呵;负载大点的话还是花几十块配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C:
具体多大,在PLC的选型样本上都有说明的

网友D:
最大好像只有0.3A左右吧,一般是外带电源好一点

网友B:
FX2N  32点及以下:0。25A;
48点及以上0。46A;

网友E(2010-06-04):
三菱PLC电源DC24V可供开关量输入信号用和变送器的电流,不会超过500mA的电流